《嵌入式控制器的输入端口设计分析》论文的疑问

楼主(2007-04-19):
师兄:
    在《嵌入式控制器的输入端口设计分析》有一段话看不明白,希望您能释疑。 **如下:
   图1所示的接口方式适合于输入端少的情况,而对于现在面向便携式设备的SoC设计,不仅要求性能高、体积小,更要求功耗低。一般而言,SoC的静态功耗很小,而对负载电容充放电的动态功耗很大。如果总线上挂着很多功能设备,那么会导致总线的电容负载很大。如果总线与片外设备联系,那么控制器还要驱动很长的片外连线以及片外设备。如果系统设计有许多数字输入端,那么采用74HC244这种输入方案就会有些问题。这是由于74HC244三态输出端的最小电容值为20 pF,比SoC内部各节点的电容负载0.05 pF高出三个量级,过多的74HC244连接会使处理器数据总线上的电容负载值比较大,使得数据总线无法接收数据。

        为了减小电容对数据输入的影响,可以对图1所示的方案改进成如图2所示的方案,采用数据选择器来替代74HC244,比如用74HC257。74HC257输出端的最大电容值为15 pF,比74HC244的输出端电容稍小一些。从图2中可以看到,采用74HC257可以使控制器的一条数据总线连接两条输入端,这就相当于一条数据总线的输入电容值只有7.5 pF。当然,也可以采用8选1的数字逻辑电路,比如74LS138或74HC151,但是它们没有三态功能,因此要与74HC244结合使用,来提供数字输入功能。这样能使处理器每条数据总线的输入电容降为只使用74HC244时的1/8。
       **结束
       我不清楚究竟如何通过用257替换244来减小的电容,特别是用了138后输入电容可以降到1/8。
       可以告诉我一个这种芯片的电路模型吗?究竟他们的输出电容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可以在网上轻松搜到。

楼主:
上面是图二,现再传图一

楼主:
希望有师兄能解释下

楼主:
一定能有人回答的

网友A:
看不懂这段文字

这是两种不同用途的芯片,怎么能代换?
从这两个图中也可以看出,控制信号不一样。图1只有一条READ线,图2却有两条。就是说,控制信号的硬件也要改动。这就完全不是原来的电路了。
至于“当然,也可以采用8选1的数字逻辑电路,比如74LS138或74HC151,但是它们没有三态功能,因此要与74HC244结合使用,来提供数字输入功能。这样能使处理器每条数据总线的输入电容降为只使用74HC244时的1/8。”更是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