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以下这个电路图是对交流电流进行采样测量用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原理。
高手解答一下,由于本人太菜,还请详细点。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运放反了

网友B(2007-05-26):
这个电路是不对的

第一级是 采样,滤波,和跟随,第二级是反相放大和偏置电路,最后送到AD怎么没有整流电路那部分,输入端没有必要用射级跟随器,可以直接用电阻 采样,

网友C:
回2楼:看不出运放怎么反了

楼主原帖中说是对交流电流进行采样测量,图中看是对交流电压进行采样测量。

回3楼:所有电阻电容均未注明数值,所以无法判断该电路带宽。如果是高速AD对瞬时值采样,当然没有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