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集成的电能表计度器驱动IC呢?

楼主(2007-04-24):
有哪位兄台知道,电能表计度器用的那个驱动有没有现成的驱动IC,具体是啥型号?我没看到实样,但我用分立元件搭了个H桥电路驱动是可以的,不知有哪位兄台用过呢?多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啊

现在的计量芯片(ADE7755,ADE7752及对应的国内版)多带有驱动计度器的功能的,实在不行你也可以用MCU的两个IO口直接驱动计度器啊,只要满足驱动的条件就行了

楼主:
多谢老兄,看来只能用门电路或者直接IO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