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手动/自动无干扰切换

楼主(2007-04-25):
哪为仁兄帮我解释下,仪表手动/自动无干扰切换是什么原理,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仪表工作在自动的时候,其控制电流输出是随着PID调节在不断变化的。仪表在手动的时候其控制电流输出不受PID调节变化,而是由键盘或者电位器或者旋转编码器来决定。

当仪表不具备无扰切换功能的时候,在自动手动转换时,控制电流输出可能会有很大的阶跃变化,对生产工艺可能有影响。

当仪表具备无扰切换功能时,在自动状态下仪表的手动输出实时跟踪PID调节输出,当由于故障或者紧急情况需要人为参与控制时,仪表由自动切换到手动时,控制电流没有阶跃变化,但是这个时候的控制电流可以由手动控制了。

也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