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指针式万用表,谢谢!

楼主(2007-04-27):
请各位前辈帮忙推荐指针式万用表,谢谢!

通过考察,发现南京金川的MF-47表不错,但它下面又有几个小型号(MF47、MF-47-3、MF-47-4、MF-47-5、MF-47-6、MF-47-8、MF-47精、MF-47王),还有内外磁之分(是不是内磁的好些呢?),真是晕了。

具体说,看好MF-47-8型,因为这个型号功能较全,尤其是带“火线判别”功能,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实用的,但它不带“1.5v电池测量”功能,而带这个功能的又不带“火线判别”或“通断蜂鸣报警”功能,总之没有这三个功能兼顾的,也不知它们分别是内磁还是外磁的。

想请教大家,上面列出的那些MF47的型号哪些是内磁的哪些是外磁的?外磁的是不是要好些?“1.5v电池测量”和“火线判别”功能如何取舍?有没有能兼顾的型号?

另外,我的预算是最多300元,最好能在200内,如果有更好的表请大家推荐。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很普通的表

指针表,外磁式比较好,动圈轻而且转动惯量小,动圈电阻也小。但外磁式表现在很少生产,因成本高。
楼主所说那些功能,其实没有多大用处,通断蜂鸣器也许使用方便一点。
你的预算不多,如果多一些,建议用MF-35,精度高。钱不够建议用MF-30,体积比较小。当然MF-47也不错。

楼主:
多谢楼上前辈指教!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内磁的表受外界影响小,不知是否如此?
我觉得火线判别功能还是挺重要啊,家里的市电电路出了问题后检修用得着啊。
另外不知MF35大概多少钱?

楼主:
继续期待高人指教

这里人气不旺啊。

网友B:
现在市场上的试电笔成本不到一块

网友A:
要判断火线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250V以上档,一根表笔捏在手里或搭在自来水管或暖气管上,另一根搭在被测点上,有电压就是火线。
MF35要500多元。

网友C:
为啥不 用数字万用表啊?现数字万用表较流行啊  且你可 预算到200左右就可以了   更何况其误差也低于0。5%啊

网友D:
300块直接拿下福禄克,“南京”价格不可能超过50.、

网友E:
MF-47

南京电表厂的要100左右,南京其他厂和其他产地的50左右

网友E:
转个帖看看

  经常有人让我代购南京电表厂外磁MF47万用表,可见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但市场上假冒的比较多,正宗的价格要95元左右。现在,梦想低价拥有一块南京电表厂生产的MF47的人终于有机会了! 南京电表厂刚倒闭(倒闭的原因之一是因材料好价格高),他们还有一点库存的表全部被我们吃进了。
   我接触无线电20年来,用过各种万用表,目前还没有一款万用表比MF47型万用表更好用。
  但现在市场上的MF47牌子太多了,质量也参差不齐,有很多劣质表败坏了MF47的好名声。比如,有些表用了几个月就误差便的非常大,有的表为了节约成本,开关的触点直接用线路板,结果很快线路板的铜屑就磨掉下,造成开关触点间漏电,清洁过后不长时间又出现同样的故障,这样的表20台也不抵正宗的南京电表厂的一台!
  南京电表厂的MF47,没用普通的敷铜线路板,而是采用塑料压制,再用镀银的铜片做开关触点,电阻等零件也是焊在接线架上,不但可靠,而且维修方便。(而有些低价的表用贴片元件焊在普通线路板上,不但电阻功率小多了,而且坏了也很难修)
  现在大部分无线电资料的参数都是以MF47型万用表测量为准,其他万用表测量均有不同的出入,特别是数字万用表。许多家电维修者都有因万用表测量标准不统一而没量准数值便错过故障元件的经验。而MF47型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最“权威”,所以MF47型万用表是电脑、无线电行业人员、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首选万用表。
可供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以及音频电平;晶体方大系数HFE。LI,LV,电容,电感等。
    现在很多人用数字表,但数字表反应慢,故障率高,而且测二极管、三极管的软击穿或漏电时很难测,更不用说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了。
    反正我很不喜欢用数字表。

网友F:
今天一般的三位半数字表也在50以下。

四位半的胜利260以下。没有多少理由选择47了。虽然我也有一块47。
我现在是一块胜利vc9806和vc电感电容表。

网友G(2007-05-27):
MF47好,100元

300元,福禄克F15B,

网友H:
模拟万用表500是经典

只是体积太大
不过现在大多用数字,小巧便携,价格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