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LED动态显示内容的读取问题

楼主(2007-04-27):
请问哪位大侠有做过把LED动态显示的内容读取出来,并通过串口发送,我尝试用51实现,但只要把LED的位选与I/O口相连,LED显示混乱,串口发送的数据也不准确,有什么好方案可实现。请大家给点建议,多多赐教!!!

网友A:
你的IO口必须设置在高电平状态(即输入用)

楼主:
检测不到位选有效信号

试过了,还是检测不到位选有效信号.
四位LED位选信号高电平有效,I/O口初始化为低电平时连接以后显示不正常,也读取不到各位显示的数据,但初始化为高电平时,同样检测不到有效的位选信号
我们是想把仪器LED上显示的内容读取下来,computer00能否给点详细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图帖上来?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做远程试验的毕业设计

电路很简单的,只是51的最小系统
P0口与LED的8位数据线直接相连,P1.0~P1.3与LED的位选直接相连,通过位选信号读取相应位的数据,再通过串口发送给服务器
串口也同时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控制信号,用继电器来代替仪器面板上的按键,控制电压的变化与操作模式的切换

楼主:
位选波形不正确

今天测了一下位选信号的波形,LED8位数据线信号没问题
四个位选的波形都一样,有四分之三个周期的电平为3.2V,四分之一周期的电平为2V,还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我的位选是高电平有效,理论上不是四分之三的周期为低,四分之一的周期为高电平,并且四个位选的信号都不一样(即出现高电平的时间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