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可以读回数,但好像不进行温度转换

楼主(2007-04-30):
    我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测控系统,用DS18B20做,其中一只管子一读取温度值时每次都是05H,50H,转成十进制就是85,其他一切都可读进来,包括ROM和RAM,看情况不像是烧了,先前看到那里面哪个默认值是85来着,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对了,同样的程序其他几个管子均工作正常.

网友A:
发启动转换命令了吗?

楼主:
发送了

    发送了啊,命令写了啊,我看了一下那个也一般烧不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