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使用频谱

楼主(2007-05-07):
由于频谱仪是一种比较贵重的综合性仪器,一般每台价格都在二十万元以上,一旦损坏,相应的维修费用比较高,且维修周期比较长,因此使用时应格外小心。
首先,对于频谱仪来说电源是非常重要的,在给频谱仪加电之前,一定要确保电源接法正确,保证地线可靠接地。频谱仪配置的是三芯电源线,开机之前,必须将电源线插头插入标准的三相插座中,千万不要使用没有保护地的电源线,以防止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其次,在对信号进行精确测量前,开机后应预热三十分钟,当测试环境温度改变3—5度时,频谱仪应重新进行校准。
第三,任何频谱仪在输入端口都有一个允许输入的最大安全功率,称为最大输入电平。如国产多功能频谱分析仪AV4032要求连续波输入信号的最大功率不能超过+30dBmW(1W),且不允许直流输入。若输入信号值超出了频谱仪所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平值,则会造成仪器损坏;对于不允许直流输入的频谱仪,若输入信号中含有直流成份,则也会对频谱仪造成损伤。记住这点非常重要,一般频谱仪的最大输入电平值通常在前面板靠近输入连接口的地方标出。如果频谱仪不允许信号中含有直流电压,当测量带有直流分量的信号时,应外接一个恰当数值的电容器用于隔直流。当对所测信号的性质不太了解时,我们可采用以下的办法来保证频谱仪的安全使用:如果有RF功率计,可以用它来先测一下信号电平,如果没有功率计,则在信号电缆与频谱仪的输入端之间应接上一个一定量值的外部衰减器,频谱仪应选择最大的射频衰减和可能的最大基准电平,并且使用最宽的频率扫宽(SPAN),保证可能偏出屏幕的信号可以清晰看见。我们也可以使用示波器、电压表等仪器来检查DC及AC信号电平

网友A(2007-06-20):
频谱仪是个可以看频谱的仪器?

这么贵吗?我们的示波器也可以看频谱,但是是不是精度和频率范围没有频谱仪高?

网友B:
你们的示波器能看几G的信号频谱吗?

网友A:
我们的300MHZ的带宽,2G的采样率,能看多高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