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低价的传感器检测激光笔的激光?

楼主(2007-05-08):
发射器用街上便宜的玩具型激光笔,但不知用什么传感器来接收。
想用激光笔做光栅,这样成本很低。
那位大侠告知一下激光笔的传感器?

网友A:
不可以,这样不安全

网友B:
回复主题:请教用什么低价的传感器检测激光笔的激光?

街上便宜的玩具型激光笔的功率是不稳定的,若是想要便宜的话用光电二极管或者光电三极管就可以做了,但是要考虑你的激光器的波长和光电二(三)极管的吸收效率。
真要用这种激光器和光电管来做光栅的话,我觉得这个光栅很难做到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