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交流采样

楼主(2007-05-10):
我要对幅值为5v的交流正弦信号进行交流采样,而我的单片机的AD转换器只能接收0_5v的直流信号时,我是否可以在信号的输入端加一个增益为一的放大器,然后在叠加一个2.5v直流的信号进去,使交流信号变为直流信号从而在0-5v之间波动呢?这样做可不可取?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

请注意你的描述,"幅值为5V",我猜你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峰峰值为5V".

楼主:
谢谢

是峰峰值,谢谢指教》

网友B: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用二极管做个整流变成脉动信号,然后取信号的正值

网友C:
回楼上

不可以。
整流二极管有压降,会造成很大误差。假定二极管压降0.65V,对峰值2.5V会造成26%的误差,其它瞬时值误差更大。
只有在待测电压很高且对误差要求不高时(例如2%)才可以这样做。

网友D:
只要输入加个隔直电容,就可以偏置到楼主的要求电压

网友E:
精密整流

做个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F:
交流频率多少

针对与被测信号,选择最简单实用的方案

楼主:
频率就是工频

频率就是工频,我采用二次变换将峰峰值转换为5v,我的AD转换器只能支持0~5v的直流信号,我采用什么样的信号调理电路比较好呢?大家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G:
直接叠加个2.5v直流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干嘛还要用运放?

楼主:
交流采样

用运放应该可以抗干扰,我打算采用先采用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输出接一个与2.5v的加法器。看看怎么样?

网友H:
理解错了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个类似的问

网友J:
哦 这样啊

网友K:
哈哈!直接叠加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