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用了贴片的100U电解电容
好像其中有条线的一端是正极
但我自己用数字万用表测了下
黑笔接没有线那端时
电阻好像更大
请问是否应该是没有线那端是正极

网友A:
你是什么表?数字表的黑线是负极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表

楼主:
这么说来有线的那端确是正极了?只不过和指针表不一样?

我100U的电解电容
电阻小的一次2.5M欧
测大值的时候差不多4.3M多
并且还在长,越长还越快
我看已经超过了就没继续测了

网友A:
我见过的都是有杠的一端是正极. 二极管相反.

网友B:
有人说指针式万用表的黑笔是正极

对吗?
另外,质量比较好的电容,阻值可以测到无限大的吧。。

网友A:
指针式的是黑表笔是正。这里的"无穷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很大很大就是了。

网友B:
嗯,我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测到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