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111

楼主(2007-05-13):
毕业设计题目是智能数字电压表的设计,就是说用单片机来做数字电压表,自动量程转换,可测交直流电压,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既然要求用单片机做

第一件事是选择单片机型号。应该选择你学过的单片机,然后再考虑如何实现毕业设计的要求。

网友B:
楼主需要先确定方案

    先确定成本,工作量,然后确定可以实现的测量指标,然后再确定总体框图,分配精度指标,选择元件,确定电源类型和总体功耗。下面就是具体干活了。最后写论文。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学生动手能力差,别确定过高指标,以免无法实现。而且由于学校老师也没有经验,不能具体指导,因此需要选用尽可能熟悉的元件,电路也尽可能简单,只要功能能够初步实现即可,否则无法交差。

网友A:
ATmega16

再加一片模拟开关,全搞定。

网友C:
模拟开关??

都可以不用了

网友A:
回楼上

楼主要求自动换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