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1.5mV/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21):
看到好多传感器输出标mV/V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了。

网友A:
表示电桥的灵敏度.

电桥工作时两端加电源电压,另外两端输出. 其输出电压跟电源电压成正比. 所以电桥的灵敏度就用输出电压/电源电压来表示。

楼主:
明白了

谢谢computer00

网友(2010-10-18):
但在多少重力条件下呢

网友B:
就是在增加满量程的负载后,输出信号的增量比例,比如你的桥压是5V,你加满量程之后输出信号增加了7.5mV,那么灵明度就是7.5mV/5V=1.5mV/V。

网友C:
赞同五楼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