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问题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2007-05-22):
电导测试仪,要求用被测量电池本身供电,放电电流大概在50-100A。请大侠们请指点个电流采样电路,
我想用分流器(75MV)然后用运放进行放大(同相放大)采样。可是不行。分流器接负极,仪表的供电地与采样的地要求共地,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不共地的(中间有一段放电回路负极线)影响非常大。请教指点一下有没有其它的好的电流采样电路。谢谢!!

网友A:
考虑用差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

网友B:
可惜传感器是有源的,需外接电源供电

不然可以用额定测量电流是100A的,额定测量输出50mA rms(接一只100欧姆的负载,就可以输出0~5的电压信号的闭环电流传感器)或是用直接输出4V、5V信号的开环电流传感器,这样的信号就可以输出到运放了。而且源边与次边信号是隔离的。

网友C:
回答的声音

能不能采用霍尔元件测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