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能功率表不小心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7-05-25):
大家好!不小心接错线了,好像是把current sensor接到了100V的电源上,电能表烧掉了,没有显示,该怎么办?该怎么修理?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紧急!

网友A:
电能表和功率表是两种仪器,没有电能功率表

网友A:
老式机械积算的还可以修理

现代电子式的,大概没有办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