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指针式的伏特表头

楼主(2007-06-01):
要做个测试架 测试线路板
用到两个小的指针式的伏特表
一个测5v 一个测试24v

可是如果待测板发生故障的话
因为是测试架接220v电的 然后再降压到直流
可能会有很大电压进入
请问如何保护伏特表头

网友A:
先别保护电压表

保护人身要紧。
人体接触导电部分可能要小命的。
保护人身的办法,一是加1:1的隔离变压器,二是加漏电保护开关。
保护指针式表的方法当然有,不过估计这样的小指针式电压表价格不过几十元,已经不值得保护它了。

楼主:
我的那个表头是焊在测试架上的

所以不会碰到的

不是说舍不得表头

是如果生产进行中 测试架如果突然坏了 会影响生产进度的

网友B:
表头并个TVS

网友C: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不是“南方卫视”,虽然也叫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