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656的问题:串口读出结果始终为-1(附图)

楼主(2007-06-04):
由于不会贴图,截屏的图纸无法截全,这里就把电路描述一下:
电源部分与解耦的方法与ADI推荐的一样,
由于只用到V1/V2/V3/V4四个通道,就把CONVSTC接地了,通讯输出为硬件选择,串口输出,SELA/SELB通过上拉电阻到5V数字电源,SELC接地;
选用内部参考.
使用时,发现提交CONVSTA/CONVSTB后,BUSY信号反应正常,当BUSY信号变低后,通过串口读去转换结果数据,发现结果总是为0xFFFF(-1);
在测试中还发现,当该芯片处于复位状态时(复位RESET始终保持高电平输入),读取的结果也是始终为-1;
但我用示波器观察到复位信号是正确的,为800ns的正脉冲,但结果无论输入V1/V2/V3/V4为多少,各通道的结果都是一样,都是-1;
哪位达人用过AD7656,能不能帮着分析下?
多谢啦!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已解决,就是内部的参考缓冲一定要使能,也就是我的设计图纸就有问题,ADI的文档上感觉没写明,当然也许是我理解的有偏差,有几处相关的也许暗示了:1、AD7656复位后,默认使用外部参考、内部参考缓冲使能;然后可以用软件(并口)或硬件(串口)配置;2、如果内部参考禁止、内部参考缓冲也禁止的话,需要在REFCAP上接入外部带缓冲的参考(不是指REFIN/REFOUT);3、看其内部结构,参与AD转换的比较环节的标准电脑为内部的三个参考缓冲,而为内部参考缓冲提供基准电压源的是REF(我猜测这个REF才是指的是内部或外部的参考)。
有用过的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我用并口读的,没感觉到多难用

另外老兄的模拟、数字供电,也不隔离一下啊。
我用ad7656测20Hz~5kHz的交流信号,可以达到 0.1mVrms

网友B(2010-07-2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用tms2810的IO口在并口模式下读AD7656的转换结果是发现,输入正电压会给出负的结果,而输入负电压则转换结果根本是错的,请问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C(2010-12-14):
回复 楼主:

AD7656有些疑问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这是电路 不知道如何复位和编程呢 还有上电后BUSY会是高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