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种高精度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楼主(2007-06-04):
请各位推荐一种高精度高输入阻抗的运放,谢谢!

网友A:
要多高?

最普通的高精度高输入阻抗运放是OP-07。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找了一下资料,感觉LF356好像还不错

楼主:
LF356特性

Common Features
Low input bias current: 30pA
Low Input Offset Current: 3pA
High input impedance: 1012W
Low input noise current:
High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100 dB
Large dc voltage gain: 106 dB

网友A(2007-07-11):
LM331是V-F变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放

LF356也说不上是精密运放,失调电压典型值达3mV。

网友B:
lm386也可以

网友A:
LM386是音频功率放大器

更糟糕。

网友C:
我也推荐op07

网友D:
AD711

LF356是高输入阻抗,算不上高精度。
OP07是高精度,但是输入阻抗太低。
至于311和386不算是运放。

网友E:
ICL7650

输入失调电压TYPE:+-0.7uV  MAX:+-5uV
输入失调电流 Ibias:TYPE 1.5pA MAX 10pA
输入电阻  10的12次
这是载波自稳放大器 应该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F:
OP07 ICL7650

这2个我们公司就有现货的呀,如果需要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啊。

网友G:
ad623

ad623  输入阻抗 2G,
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