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4):
(无正文)

网友A:
万用表怎么看出时间来的?前所未闻。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写清楚,100mS是ATE测试程序的延迟,就是电源掉电后延迟100mS后才能用万用表测试到低电平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时,从电源电压掉到NMI信号变低大概只要10ms

这个数据值得怀疑。
工频交流的一个周期是20ms,那么10ms是半个周期。如果10ms就能够使NMI动作,岂不每半个周期都要动作了?
有些示波器X轴可以让扫描速度乘5或乘10,看看是否放置错了。

网友:
万用表和示波器响应速度能一样吗!

你这不是新版的龟兔赛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