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PT100温度传感器,如何消除线长影响,理论实际不相符。

楼主(2007-06-05):
四线PT100温度传感器,我现在使用1mA恒流,2K 0.01%精密电阻做参考,如果把标准的-50、-30、-10、0、10、30、50度对应的电阻直接接到接口上测量精度可以为0.02度,但如果接3-5米线后,测量结果就漂移0.2度。
按理论上讲,四线制PT100,2线走电流,2线测电压,输入阻抗大,应该线长不影响数据,可是实际结果却不是这样,有啥方法可以解决。
我用的线缆是四芯有屏蔽的,屏蔽层接地。选择不同等级的线缆,测量结果飘移也不同,内阻小些的漂移小。

网友:
测量精度比较高的话,测量线太长也会有影响的。

可以考虑做温度补偿。
以前见过PT100温度测量的国外工业仪表电路,使用了3线接线,长线的确可以抵消线路误差。

网友A:
问楼上。为啥要做温度补偿呢?

问楼上。为啥要做温度补偿呢?误差增大难倒是由于温度影响电路某些参数造成的吗??

网友B:
瞎说

你的恒流是不是变了,我也正在做,不过没有遇到

网友B:
补:

你的恒流源的带载能力决定了你的导线的长度,可能是输出阻抗的问题

网友:
为啥要做温度补偿

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测量结果漂移,如果除去接线的问题,那就剩下温飘了。
我想说,对高精度的温度测量(保证几十mK之内),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列出几个:高精度恒流源(或标准电池),标准电阻,高精度数字表(或高精度直流电桥)。还要有合适的测量室内的温湿度。这都是国家级的实验室配备。。。

网友C:
lz是在是国家级的实验室吗?

四线测量可以削除影响了吧?

楼主:
再试试

在AD前端加云放试过了,不管用,我再换恒流源看看把,实在不行换成三线看看!

网友D:
飘都忘了,就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0飘和温飘一直是个问题,关键是怎么解决和取决于你的精度。高精度的绝对要有基点(也就是常说的冷端),否则都是空谈。

网友E:
换运放

加精密仪表放大怎么样?

楼主:
conwh你好,0飘和温漂这里还未谈及,关键导线的影响,你有

0点飘移通过ADC自身的零点校准做过,已经没有问题。
温漂解决用的0.01%的精密电阻做参考,电流源的小范围漂移不影响精度,只有ADC的测量漂移。
这种加长线连接引起的漂移有何看法。

网友F:
电路怎么样的?

问题可能在其他地方

网友G:
电路输入阻抗不够高

网友H(2009-04-09):
精密电阻

尺寸:0201-2512
精度:0.01%-1%
温票:+ - 5PPm-50ppm
阻值:1R-3MR
功率:1/32W-1/3W

网友I:
上个图就一目了然了没什么机密的东西

从现象看很可能是电压测量端输入阻抗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滤波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