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集思广益,帮我想一下如何测量铅球比赛中的距离

楼主(2007-06-15):
自己想了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在地上铺上塑料布,下面放上压电传感器阵列。利用传感器位置确定投掷距离。问题是不知道压电传感器会不会砸坏,呵呵。
另一种方案是利用超声波。在投掷线处设置一个接收装置,铅球外层设置一个发射装置。但是如何触发以及如何保证装置的重复利用也是问题。

大家给出出主意吧,谢谢了。

网友A:
我有方案, 但

网友B:
顶一哈子,

实物我也见过, 但没仔细研究.

网友C:
在铅球落地的区域,用个摄像头,找到铅球的位置,然后计

网友D:
画出一堆同心圆弧(实际就是把场地画成标尺了)

然后用在高出放一个摄像头观看?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了,方案还是没有确定,有一点思路了。2,3楼的如果有方案或者能提供实物,咱们可以合作阿。我的邮件:ieluxinhua@sina.com

网友E:
有摄相头+软件

计算抛射角和速度,根据抛物线方程就可以求出距离

网友F:
铅球测距方案

摄像可以办到,但最好的办法是红外扫描,在投掷处沿地平面圆周扫描,当然很快,当铅球落下就可扫到。

网友G:
有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