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送入单片机?

楼主(2007-06-15):
问题:用电流互感器监测一次工频交流电流的大小,将二次侧输出的0-5A交流电流送入单片机,根据测得的二次侧电流瞬时值作相应处理,问题是二次侧0-5A电流转化为单片机可接受的数字量,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需要通过采样电阻!

你的单片机是几位的AD?最好采用专门的采样芯片
这类测工频电流的片子很多
我们公司也有相应的成熟产品,您需要可与我联系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是另加一个小电流互感器,一次5A,二次根据你的需要而定,5mA10mA均可。这样的小电流互感器有成品售。适用于电流互感器二次还挂有其它仪表情况。
二是用一个标准的分流器。这样的分流器市场上也有售,标准输出电压为75mV。

楼主:
请问二楼有什么产品,给推荐一下!另外公司如何联系?

请问maychang:分流器是如何分流的?输出的是电压么?

网友B(2007-07-30):
分流器就是一个小电阻

阻值小,体积并不小。
标准输出电压我说过了,为75mV。
最好是用小互感器,电气上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