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如何测漏电流大小?

楼主(2007-06-22):
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产生不平衡电流是不是就是零序电流?将零序电流转换为相应电压送入单片机是不是就可以检测漏电流大小了?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零序电流

楼主:
零序电流?

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产生不平衡电流是不是就是零序电流?将零序电流转换为相应电压送入单片机是不是就可以检测漏电流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