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数转换器转换交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监测5V/50HZ交流信号的瞬时值,用AD转换器转换后送入单片机检测是否超过设定值,推荐一款AD芯片,先谢谢了

网友A:
C8051F

要求转换精度是多少?可以用C8051F系列呀。

楼主:
有必要再进行电平转换么

手头只有89S51单片机,用可以正负压输入的AD是不是就可以了,有必要再进行电平转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