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7-06-23):
用电流互感器测量三相电,是不是要用三个互感器 ?

网友A:
不平衡负载用三个互感器

平衡负载可以用两个互感器 ,一个也行.

网友B:
三相三线制一般用两个电流互感器

三相四线制应该用三个

楼主:
THANKS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为什么用2个电流互感器?

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D:
两个可以,常规就这样接。

一个也行,什么原理?

网友B:
回周公

老黄说的是平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