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干扰试验出现零漂怎么消除?

楼主(2007-06-28):
 在做脉冲群干扰试验时,出现零漂。我做的是工频电参量测量,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消除脉冲干扰吗?软件和硬件上的都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在对信号线时出现的还是在对电源做测试时出现

不知道你是在对信号线时出现的还是在对电源做测试时出现的。
如果是对电源时候,可以考虑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如果是做信号线时出现的,也可以考虑在电源线上加电源滤波器试试,如果还不行,则需要在PT/CT前或后采取滤波措施。

楼主:
软件上呢?硬件上好做修改吗?

 因为硬件已经基本定板,不好大改,所以主要想在软件上看看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B:
硬件设计有缺陷。改进硬件。

网友C:
呵呵,硬件不可能完全消除脉冲群干扰

只有通过软件来消除

网友D(2007-08-27):
绝对是硬件设计

绝对是硬件设计,我帮我好多客户解决过这问题,且大多是PCB布板问题

网友E:
楼上大侠能具体说一下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