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转换器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7-06-29):
本人现使用24-BIT的A/D转换器AD7798(模拟数字共地的A/D转换器),而本人的板子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分开的,请问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怎么处理?若将两地共地的话,是不是该加0欧姆的电阻?请高手帮帮我!万分感激!
模拟电源(AVDD/AGND),数字电源(DVDD/DGND)。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在IC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处接在一起.

注意,是一点连接,不该加电阻.AD芯片的手册和评估板都该讲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