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CD4066做小功率电源开关?

楼主(2007-06-29):
各位大拿,请问是否可以用CD4066做小功率电源开关?电压5V,电流500MA~1A左右,请问是否可以用CD4066来实现?多谢!

网友A:
不行

导通电阻太大

网友:
也许可以一试

CD4066在5V电源下导通电阻为数百欧姆至上千欧姆。你要想通过1A电流并且压降不超过0.1V的话,需要10000个CD4066并联起来即可。

还是用个MOSFET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