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测试

楼主(2007-07-02):
我手上现在有几十个以前用过的450v 47uF的电解电容,一不小心把好的和坏的弄到一块去拉,现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能测出它的好坏,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指针式万用表X100电阻档

量你的电解电容。正常情况指针应该向右偏转一定角度然后回到零点(电阻无穷大处),摆动速度与万用表型号有关。电解电容容量越大向右摆动角度越大,可以用好的电容进行比较判断。不摆动,或摆动后不回零点,均判断损坏。
此方法只大概测量容量,不能判断耐压是否下降。
注意:测量前先用一根导线将电容彻底放电!

楼主:
收到

收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