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小弟求教

楼主(2007-07-02):
请问各位英雄:万用表的A/D转换器转换速率与积分电阻、积分电容用什么直接联系。小弟拜托了,谢谢!!!!!!!!!!!!!!!!!

网友A:
它们的时间常数大,速率低。

网友B:
“万用表的A/D转换器转换速率与积分电阻、积分电容用什么直接联系”
原则是:
积分电流不能大于运放输出电流。
最大输入电压,在积分时间内,运放不能进入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