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从互感器里面出来的一根线可以计算功率因数吗

楼主(2007-07-05):
如题:现在想做一个功率因数的仪器,但是厂家只给一根从配电柜里面的互感器的线,这样,我可以再利用,电压,电流互感器来计算功率因数吗.

网友A:
一根线怎么计算?

需要电压和电流,两个信号。

楼主:
可以用一个电压互感器和一个电流互感器吗

如上:在这个线上用两个互感器可以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当然没有问题

接电压互感器,还需要零线或另一根相线。

楼主:
re:maychang

我用过电压互感器,可是就用一根线穿过就可以了?
"接电压互感器,还需要零线或另一根相线 " 这个怎么接,不大明白那

网友A:
“用一根线穿过就可以了”

那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不是电压互感器。

楼主:
re:maychang

那就是说,还需要厂家在配电柜里加一个电压互感器了?

网友B:
回: 用从互感器里面出来的一根线可以计算功率因数吗

从互感器里面出来的一根线  是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还是从互感器电压出来的.

回:    那就是说,还需要厂家在配电柜里加一个电压互感器了?

如果是高压配电柜就要加一个电压互感器,   低压就不用了.

既然是配电柜就应该是3相电,   用从互感器里面出来的一根线可以计算功率因数吗
是不可能的.

楼主:
现在明白了

应该是两根线,一个测电流,一个测电压.然后求功率因数,是不是

网友A:
回楼主:不是“两根线,一个测电流,一个测电压.然后求功率

电压互感器输出是两根线,电流互感器输出也是两根线,一共四根线。如果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都有一端接地(电流互感器二次往往串联多个仪表,到你这里不一定有地线),则地线共用,是三根线。
如果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都由你自备,那么需要两根线,一根相线一根零线,或者两根相线,看电路的接法而定。电压互感器一次并联接在两根线上,电流互感器一次串联在相线上。

网友C:
没有么好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