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象限电能计量和有功电能收费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05):
    先声明,小弟是菜鸟一只,所以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大们能解除我的疑问。
    对于三相电能计量有个四象限电能的概念:有功电能吸收、有功电能释放、无功电能感性、无功电能容性。这个我明白。我的问题是,电力局收费的时候所关注的有功电能值是否就是有功电能吸收值?或者是“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实在是有点糊涂,还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不仅是对三相

单相电能计量也是一样。
电力局收费的时候所关注的是“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网友B(2011-02-25):
其实都关心,呵呵。
1.如果你的无功电能很多的话,说明平时你的功率因数很低,要罚款或提高电价的。
2.如果是一般用电用户,你怎么来的反向有功电能?这就要查查你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来。
3.如果是电厂用户,既发电也用电。可是二者的电费远不一样,也不是简单的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4.家里那种不分四相限的电子电表,其实是有功电能=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如果是减的关系你通过电焊机及其他反接方式,岂不供电公司要给你钱。

净有功电能=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绝对值和有功电能=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网友C:
电力局收费的时候所关注的是“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请问一下“maychang”老师,现在的电子计费器(电表)好像没有反向计数的功能啊!以前老式的我到知道一颗反转,感觉现在的计费器只是计量有功电能的吸收啊!:dizzy:

网友D:
现在的单相表一般都将反向电量计入正向,三相表就有单独的反向电量的指示

网友E:
现在的单相表一般都将反向电量计入正向,三相表就有单独的反向电量的指示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记有功和无功电度,并作为是否对用户进行无功的罚款或者奖励依据。

网友F:
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 电表记数是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目前就按此收费。将来有了小民用光电风力发电入网了,电表记数会向(有功电能吸收值-有功电能释放值)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