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短路和二次侧的短路和断路

楼主(2007-07-10):
请问,在带电的情况下,怎么判断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短路和二次侧的短路和断路状态?
   我想过用阻抗的测量方法测量,但思路还是很模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些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这些情况如果发生,对电力部门来说是严重事故,继电保护肯定动作,所以电力部门也不要求检测。

网友B:
在带电的情况下

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短路和断路状态,是很危险的.

网友A:
黄头说得极是

万不可因为测量,造成设备或人身事故。你的测量仪器坏了不要紧,全线跳掉,总工可能要戴手铐的。

网友C:
施加一等幅的高频信号在上面,可以检测到阻抗的变化

网友D:
Re:

楼上说的很对,频率和幅度要控制好,不然正常情况下影响计量

网友E:
楼上几个外行

电力行业里有规程规定要测,这个仪器是:二次导纳测试议

网友A:
问楼上

带电测?

网友E:
当然带电测

当然带电测,大家熟悉业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