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

楼主(2007-07-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实现

你要精度为正负0.1度是测量精度、还是控制精度?不过两者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具体可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网友B:
控制精度为正负0.1度是非常困难的

有的话也要2000元以上

网友C:
pt100测温精度可到0.1吗

网友D:
pt100误差

PT100本身误差就是0.15+0.2%×t,再加上导线,接触电阻...

网友E:
建议……

这样高的精度,建议你还是采用成品的温控探头吧!

网友F:
这样高的精度很难做到,首先,被控对象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指标,如果不可能,选什么样的传感器也不行;其次,要有个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起码测量精度要达到0.05,Pt100肯定是不行;还有,对温度的响应时间的要求的多少,这个才涉及到算法的问题。

网友G:
Pt100可以标定,精度为正负0.1度能做到

当然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