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 7135输出不稳定,变化大概10个字

楼主(2007-07-13):
各位大侠,我仪表ICL 7135输出不稳定,变化大概10个字(在一定的输入情况下),外围电路与资料上一致,所有外围电容用的是聚苯电容,基准源为1403提供,各位用过的告诉一声。

网友A:
电容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楼主:
COLDRA

我用的可是聚苯电容啊,我换过独石电容,也是如此啊,可见差电容(独石电容),好电容(聚苯电容)对稳定性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将输入短路

看看还跳不跳。
如果不跳了,以基准当输入电压,看看积分输出的波形,应该是很好的三角波,上升部分是积分,下降部分是反积分,平直部分是自稳零。
再用电池当电源对7135加满幅度输入,这个三角波不能削顶。数字输出也不应该跳。
上面几步都没有问题,输出仍然跳,可能是外部的干扰。

网友C:
maychang

我试过将基准与7135输入相连,但是7135输出仍跳动,且输出为9943左右,为何不是10000,望告之。

网友B:
那就换片子试试吧

换不同厂家的。

楼主:
MAYCHANGE

你用过什么厂家的啊?
我用的是德州仪器的吧
型号是ICL7135C
给我推荐一个型号和厂家吧

网友D:
给你几个建议,算是大家互相交流吧!1.是看一下是不是只有一个7135和它的外围电路,如果还有其它电路可能会干扰7135导致读数不稳,可以切断其它电路看一下;2.设计时输入部分千万不要靠近7135的基准部分或7135的其他管脚,这个在输入高压时跳数跳得特别明显;3.外围的积分电容我们一般是用方块的聚酯电容。

楼主:
LXLPE

我感觉不是外围电路的原因,我试过一块板子上只有7135及其外围电路,7135输出还是有跳动,各位输入信号的纹波有多少,会是它的原因,但用万用表测却不跳(万用表显示数据),他们的测试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那就只有线路板设计原因或周围的电容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么办

那就只有线路板设计原因或周围的电容可能有问题了,电路板设计原因:只可能是积分电路那一块了,而这一块的电路设计应注意什么呢。

网友E:
线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