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AD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7-07-16):
各位大侠,我仪表ICL 7135输出不稳定,变化大概10个字(在一定的输入情况下),外围电路与资料上一致,所有外围电容用的是聚苯电容,基准源为1403提供,各位用过的告诉一声。

网友A:
检查基准

检查基准

网友B:
有谁用过lm339?

  在用LM339时怎么在输出端都没有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LM339是OC输出,你接负载电阻没有?

网友D:
建议使用adc芯片CS1160

建议使用深圳芯海科技的16位noice free 的adc转换芯片CS1160,自带128倍运放,5V或2.5V的参考电压,价格也不高,性能远远高于积分电路

网友E:
输人稳定吗?

输人接到基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