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温和温度的滞后性

楼主(2007-07-18):
我做一个设备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控制水温  用的是pid算法
加热设备是220v300w的加热棒 没有制冷设备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是18B20
实践以后发现温度滞后性很大 加热停止后水温还在上升  温度总比设定的温度高出几度  由于第一次搞温度控制  心里没有思路  请问做过控温的老手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补充

补充一下  我的温度精度要求不高   控制温度在+ -0.5度即可

网友A:
你的“控制温度在+ -0.5度”的要求并不低

  你的“控制温度在+ -0.5度”的要求并不低,要达到“控制温度在+ -0.5度”传感器的分辨率必须高于“+ -0.5度”显然你的传感器分辨率不够。
  温控系统要减少滞后你得从传感器,加热器等各个环节想办法,但彻底消除滞后是不可能的,所以滞后系统的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才有了前馈控制,施密特控制等各种控制方法的出现。如果你已选择了PID,那就是参数的整定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呵呵,温度控制其实是控制领域内很经典的问

大滞后,非线性,控制起来很难,如楼上所说,可以用前馈,施密特,还有内模控制,或者预测控制都是有效的,但是鲁棒性都没有pid好,另外水温本身是有一个温度梯场的,整个水箱的温差都不止0.5度,你要哪一点的温度为准呢?那又何来控制到0.5度的办法?而且在只有加热没有散热的系统中,环境温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在冬天超调就很小,但到了夏天就超调很厉害,这个就像用手推气球,你要每次都推到一样的高度,不是那么容易的,呵呵

楼主:
发愁

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做控温的东西  自己也不要求做的多完善
希望能做出来成品就知足了
因此传感器和算法就不准备改了 毕竟时间有限 我的经验水平也有限  依旧用18b20和pid算法
我只是希望尽量减小误差  如果+ -0.5度也不能达到的话  也可以再降低

我用的是单相可控硅移相触发的办法  是否还有别的好办法?
pid的参数应如何改进?

设备本身是带制冷压缩机的  但我做兼职  不能把制冷设备拿回家来做
只能在家做个控温的实验品  拿给老板来看  他觉得控温可以了才能通过   否则 还得用原来的AI708温控表  尽管那个表也不太准

显然  温度比预设高好几度 这样的成果是通不过的   这是我发愁的地方

感谢朋友们的解答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

网友C:
“温度总比设定的温度高出几度”, 超调。
超调的原因是控制对象的滞后很大。
 xuyaqi 和 tjsheep 说得很对,你的算法需要改进。如果“传感器和算法就不准备改了”,那你就是在做办不到的事。

网友B:
楼主,用模糊吧,这个算法简单点,而且调整容易

我曾经用差分模糊算法,可控硅加ad590加冷凝管加搅拌器把一个电饭锅的水控制在正负1度的范围内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D:
简直开玩笑

用可控硅移相控制应该是完全可以达到控制精度的,只是刚开始搞,就一下搞定根本不可能,也许几年...也许.......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个好的智能温控仪就行了,传感器用Pt100好了

楼主:
准备改进下算法

看了大家的留言  很感谢  也很受启发

看来我的算法和传感器都有不足

准备先改进算法试试   模糊控制 或者 史密斯控制

我也知道刚开始搞就一下搞定不可能  我会尽力的  希望近期有所收获

网友E:
温度控制,感觉

控制主要依靠经验参数。有几个问题:
水的多少变不变?有没有搅拌之类的装置?
环境温度变化大不大?
多做试验,估算出系统的温升特点,减短控温周期。
总之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你既然说总是高几度,这就是规律啊,调整下控制参数,将温升曲线下移不行?

楼主:
冷却和搅拌

听了大家的建议
明白了没有搅拌装置和冷却装置  是个重大问题 首先准备把这两样制备齐全了
再说

网友B:
hoho,搅搅更健康……

楼主:
加入了制冷

周六  把家里的饮水机拆了 发现里面的冷水装置是一套完整的制冷设备:空气压缩机 散热排  毛细铜管  功率75W   于是把这套东西拆了下来给自己用  目的是减少超调   只是可惜饮水机以后只有热水没有冷水了

周日 去看妈妈爸爸 把爸爸鱼缸里的水泵拿来回来 做搅拌用 目的使水温平衡

周一 晚上  把设备都接好 开始实验  pid算法没变  18b20传感器也没变
增加了制冷以后  超调明显减少  从以前的好几度变到+ -0.2度    误差估计控制在+ -1度以内  这样的指标应该能通过老板那关的

以后  算法我还是准备改进  正在学习模糊算法   18b20 我觉得还不错 虽然误差大些+ -0.5  但整体电路简单 也不用调零校准  系统不容易产生误差  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先对和我一样新手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制冷设备在控温系统里很重要

网友B:
呵呵,加油,可惜了你的饮水机了

俺家的饮水机还没有制冷功能呢

网友F:
要点:

1、用PT100
2、加入搅拌
3、加入制冷
4、仔细调整参数

网友G(2007-09-03):
如果你在上海,能不能认识一下呢

我的工作和你的有些关系,能否认识一下

网友H:
认识问题

1,加热时间常数小,停止加热冷却时间常数大,两个时间常数相差很大,不对称造成的。
2,加热过程加大微分作用,减小或去除积分作用,根据误差及误差速率及方向,动态改变P,I,D参数;
3,允许的话,加搅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检测点的位置也是个问题。要综合考虑上面的各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