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音频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啊……我不会啊…!…

楼主(2007-07-18):
我IC用的LM358啊,怎么测它的频响啊
现在手中的设备有这些:TEK示波器。爱德万频谱仪。信号发生器。毫伏表。够不够用啊……
谢了啊……

网友A:
你所列之仪器都会用吗?

都会用了,就能测了

楼主:
只能说是会个皮毛啊,,

只能说会些基本的啊,频响没测过啊,说说据体怎么测的啊。。。。。。
而那个频谱仪就没用过啊

网友B:
有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就够了。
信号发生器接音频放大器输入端,毫伏表接放大器输出端,接好音频放大器的负载。
在全部工作频率范围内取若干频率点,例如20Hz、50Hz、100Hz……逐点测量输入信号和输出电压,记录。注意频率响应是小信号工作,输入电压不要大了。
用示波器代替毫伏表测量,则可以同时测量输入输出,还可以看波形,更方便。

楼主:
问: maychang

 maychang:
一定要接音频负载吗…`
我直接接毫伏表或视波器,行不行啊………为什么……

网友B:
不一定接喇叭,可以用一个电阻做假负载。一般不允许不接负载,因放大器在负载不同时性能差别相当大,有时甚至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