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性能单色LCD(320×240)

楼主(2007-07-19):
用于工程机械,环境比较恶劣,要求能耐高/低温(-40度~+85度最佳),抗震和抗干扰能力很强,货源稳定可靠。
请各位大侠推荐,最好是亲身体验过的!不胜感激!
若哪位知道相关信息,请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液晶搞不定-40度吧

楼主:
那-20度呢?能到么?

网友B:
Re:

一般液晶宽温的在-20也已经临界了,液晶的特性决定的

楼主:
单色屏-20~65的有吗?

关键是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请大家多多推荐或自荐啊,谢谢。
此外,彩屏的温度范围是不是宽些?

网友A:
用那种工业的黑底黄字的屏,三菱的plc产品里有,

不过暴贵……

网友C:
建议改用 OLED

我只用过单色 128*64的 OLED,当时没有更大的,如果你找到更大的分辨率,别忘了告诉我!

温度范围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零下20度,电容。。。。?
一般低温都用外带加热器的方法保证工作!!!

网友C:
我用的是 维信诺的

刚才于看了一下,有

产品名称:VGF160128 (彩色)
分 辨 率:160×128
屏幕尺寸:1.77 inch
显示面积:35.012(W)×28.012 (H)mm
显示屏尺寸:43.4(W)×34.6(H)
模块尺寸:  43.4(W)x47..3(H)x2.2(T)mm
像素相邻间距:0.25×0.25mm
像素尺寸:0.22×0.22mm
操作电压: 2.4~3.5V(推荐值3V)

目前价格还不知道!你如果感兴趣就问一下,别忘了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