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持设备里面换档怎么做?

楼主(2007-07-2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那种吸和后锁定的继电器.

网友B:
有的,磁保持继电器,两个线包,一个吸合,一个断开

两个都是稳压

网友C:
运放切换反馈电阻

pga

网友D:
MAX1873REEE AD652AQ AD620ARZ 2N6661

好象现在有好多仪器仪表都在用这些类似的型号!MAX1873REEE   AD652AQ  AD620ARZ  2N6661

网友E:
模拟开关买好一点的。

如果模拟开关有这样的问题。那继电器也会存在另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