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电能芯片用什么仪表校准?

楼主(2007-07-24):
(无正文)

网友A:
:P不需要吧...

芯片不需要校准,只是等最后你的设备出来了整体和标准源比对即可
有需要此方面仪器的可和我公司联系

网友(2007-09-03):
深圳科陆

深圳科陆的标准源校准还可以
  但是校了以后还要用软件在校一下!
   这样就很好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