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针会引入什么干扰?

楼主(2007-07-25):
我做的一个带时钟芯片PCF8563的单片机系统.当我把示波器探针无论点在哪个引脚上,时钟都会变慢,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探针会引入什么样的干扰?我用的示波器是苏州固纬的,20M带宽,探针输入电阻1M,电容25PF.

网友A:
可能会破坏晶体的负载电容量吧.不是什么干扰.

网友B:
wahahacat 说得对

探头的25pF电容并联在晶体某一端上。

楼主:
我也发现了,目前看来是由于探针改变了电路的对地阻抗.

我是在一块PCB板上设计了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系统,一套是5V,一套是12V,它们之间的联系由光耦521隔离.当我把探针点到5V系统上时,8563就受到干扰,而当我把12V的电路上也点一个探针时,干扰消失,电路又恢复正常.看来是探针改变了这两个系统的对地阻抗的平衡,使得外界的共模干扰转换为两系统间的差模干扰,这种干扰影响了8563.而两套电路同时点探针时,电路又恢复平衡.
后来,我把5V电路和12V电路的GND短接,既共地,理论上这样应该可以消除两套电路之间的差模干扰.然后我在把探针长时间接在5V电路上,而干扰一直没再出现,8563走时准确.

网友C:
呵呵

   输入电容大呀,输入电阻小

网友D:
今天我测一个电流反馈高速运放的输出,就震荡了

加50欧姆后在测,一切正常

网友E(2007-11-07):
示波器有测高频信号档的

示波器有测高频信号档的,加了50欧的阻抗匹配,而且耦合电容还小。

网友F:
我遇到过

   遇到一个nA级电流的FV转换电路,探头一搭救停止工作,困扰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