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伏达UI3000与YOGOGAWA WT210测试的功率因数和谐波含量有异

楼主(2007-07-25):
对一荧光灯电子镇流器测试,有稳压电源,电源谐波<5%。
使用伏达UI3000与YOGOGAWA WT210测试的功率因数和谐波含量读数都完全不同,伏达为97/13%,WT210为84/50%。在示波器上看输入波形明显毛刺很多。个人偏向于wt210的数据。但两个仪器都经过校正,是国家承认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要怎么处理?

楼主:
追加问题

上去~另外问一下我用泰克5050探头测灯丝电压时点上就闪灯或者熄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

   国家计量系统校准仪器,都是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做的,参数上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就比如用100M采样率的100M示波器,在实验室下校准出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示波器测试50M的单次信号绝对就有问题了。
   两个仪器出现偏差,主要要看两个仪器能处理的波形失真的程度,不如采样之类的,而且你也说了“在示波器上看输入波形明显毛刺很多”,那就是失真大呀,那伏达的测出来97%的功率因数(好的让人不容易相信了)。
   另外TEK5050的探头就会熄灭,可能就是探头输入电容影响,或者接地的问题,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