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A 1.2V锂电池的短路电流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25):
1.5A 1.2V锂电池的短路电流比较器

各位老师 您好!
   现我要做一个单节锂电池的电流测试比较器.电池为:1.5A 1.2V .如果电池电流大于1.5A 亮绿灯! 如果小于1.5A 亮红灯.同时蜂鸣器叫  请各位大狭给与指点  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弄错了?

锂电池都是3.6V的,哪来的1.2V? 除非是镍氢电池

至于比较电路,你可以用LM393比较器+2个555,其中一个555作为单稳,另一个做振荡器控制灯和讯响器(要扩流)

网友B:
此帖前两天回复过

怎么又发出来了?
想必是不相信tyw和我的建议。
 a12345678 推荐的芯片也是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