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26):
运放的“全功率带宽”是什么意思,和单位增益带宽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单位增益带宽”是小信号工作,因为信号小,不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
“全功率带宽”是大信号工作,受输出摆动速率限制。

楼主:
那我问下

比如一个运放单位增益带宽10M,正负5v供电,我输入信号为0。5v,我放大8倍,按单位增益带宽积来算带宽最多可到1。25M,实际有多少呢?这与全功率带宽有关吗?小信号,大信号如何区分?

网友A:
0.5V输入信号,放大8倍,输出峰值已经超过5V,必定切峰。这是比大信号还大的信号。

楼主:
小信号与大信号是对输入还是对输出而言?具体按大小多少

如上

网友A:
小信号和大信号没有严格区分。
对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来说,输出不受摆动速率限制就算小信号,否则认为是大信号(有点重复定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