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7-07-26):
我想请问以下,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先进行滤波还是先进行放大?我即将使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但资料中没有说其输出信号的频率多大,那我滤波的时候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怎么确定?是按后级的AD的转换速率来确定吗?怎么确定?

网友A:
你的想法基本正确

从你的叙述来看,你的压力传感器是低频传感器,这时就可以按照比Ad速率还要低的频率进行滤波/放大。你可以采用代放大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