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仪器可以锂电池电压

楼主(2007-07-27):
     有一款多媒体机子用锂电池做电源,现在想在播放视频的时候测量一下锂电池两端的电压变化,有没有相关的仪器 。

楼主:
你好经济

   2楼大哥好经济,我还有把电压传到电脑上然后绘制出实时电压变化曲线,再推荐一下

网友A:
有带串口的万用表。

可以和电脑连,但价格很贵。

网友B:
可以自己制作

单片机AD采样后传给电脑。

网友C:
描点绘图

网友D:
MASTECH公司
M8218有MS232接口电脑

网友E:
建议

一般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手机行业常用的一种做法:就是用高速的数字采样系统(KEITHLEY2700+7710),不停的采集他的输出电压,包括使用时输出电压(电流)的变化;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长存储深度的数字示波器,采用单次的测试模式,这种方法,对测试人员要求高,而且测试数据保存困难,而且不能观察整个接通使用断开整个过程,但是可以清晰的分析每个过程中能量的损耗,为改进产品提供依据!

欢迎大家讨论测试问题,EMAIL:hua37221@163.com

网友F:
hehe

  有这样一个设备ARBIN 它可以把电压、电流、功率、内阻、温度、效率等.都可以测出来,而且可以数据存EXL文档.可以时时显示测量状态,不过中国现在就有4 台,不知道你要不要用 350元/小时!!!!
  或可以购买 100w RMB.
我可以免费为你操作使用!!!!!!要是做高低温实验要另外加钱!!!!!

网友D:
150左右

上海仪华有V17数字表带接口可以连电脑,150元左右.
电压,电流,电阻,电容,温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