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信号的采集。

楼主(2007-07-27):
我的项目中,要对0~5V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但首先要将其转换成0~4V的信号。我对一LM358组成的比例运算放大电路对其进行转换,但发现此电路的线性度不好。请问什么样的运放比LM358略好一些,且是单电源供电的。还有0~5V信号采样前是否要进行滤波?

网友A:
信号从零开始

运放单电源工作,线性都不会好,因为输出总不可能到零,总要差一点。

网友B:
电阻分压的线性好

但不知是否适合你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