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角度变化时测量不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7-28):
  在做3相交流电压电流测量装置时,发现装置在某一角度校准好后,换到另一角度电压测量值就出现明显的偏差,电流偏差要小一些(比如我在电压为220V,3相分别为30,270,150度,电流为1A,3相分别为0,240,120度时(即电压超前电流30度)校准、,电流电压都很精确,但是只要把测试源的3相电压角度换为120,0,240,电流角度不变(此时电压超前电流120度),结果电压测量值就出现较大的偏差),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ad转换之前电流电压信号直接存在角差影响精度吗?

网友A:
你的测量算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