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可以自动依次按下遥控器的每一个按键

楼主(2007-07-28):
我们是遥控器生产厂,在遥控器出厂前,要对每个遥控器的每个按键进行检测,现在都是靠人工完成,这样效率不高,还容易漏按,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可以自动依次按下遥控器的每一个按键。

网友A:
若你需要,可以为你订制

网友B:
楼上怎么联系!

网友C:
同意2L的,同时还要接收作为检测

网友D:
应该 能做的

类似机械手的

网友E:
专门的工装,只能定做了。

要机电配合,以前做过一个工装,按键可靠性寿命试验工装,有点类似。
    可以机械加电子控制电路,也可以纯机械,各有优缺点。

网友F:
用红外线遥控器检测仪D-06A就不会漏测

用红外线遥控器检测仪D-06A就不会漏测(WWW.IRTEST.CN)
机械手用起来不便宜,中国劳动力廉价还是人工便宜一些,
 相关链接:http://www.irtest.com

网友G:
人工便宜是要考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质量

对于这样重复性的动作,机器比人强

网友H:
机械方法: 一台电机+一台变频器

网友I:
用电磁铁简单哦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来做

呵呵,我在87年开始用8031单片机的第一个活就是控制一个计算器的所有按键,很成功的.

网友K:
同意楼上。不过如果还要考察键盘可靠性的话,

就要从一批产品里面抽检,用别的办法做到。

网友L:
如果需要设计定做的话可以联系我

现在模拟人手按键不是什么难题,我公司及相关兄弟公司,在这些领域有相当强的经验,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EMAI:hua37221@163.com

网友M(2017-08-21):
可以做个气动的啊
有办法的

网友N:
10年的老帖了